奇怪!

楼主(2003-12-06):
把三菱A540变频器的CPU板上的IC4 (EEPROM)卸掉换另一块A540CPU上的IC4,焊好上去以后,结果两块CPU 都变成220V,45A。A044的卸过都不会这样!很是奇怪,早知会这样就不这样干了! 哎呀,心痛!高手救命啊!!!

楼主:
按理说EEPROM不应该卸掉就会掉数据? 该EEPROM内的东东有没办法烧?

网友A:
現在變頻器的軟件有很多廠家編寫的是萬能的,也就是說,雖然工作電壓,功率都不一樣,但是單片機內部的程序是一樣的,在出廠時設的機種代碼不一樣,測試時的參數不一樣而已,不同的機種在MCU內部掉用的程序段不一樣如;電流感應器感應的電流的倍率調整的倍數呀,過流,過壓,過載,PWM的載波呀等等,一些保護電路的範圍值不同.你的情況可能是內部的程序恢復了出始值.重設一下機種代碼吧

网友A:
單相和三相的用起來沒啥不一樣的,但是程序里可是有很大差別的,對變頻器的本身也不好,在某些牌子中相位不對也會報警,保護的等級也不同,不管它---即使能用-----也是職業道德和專業能力的問題了

网友B:
三菱比较特殊,说不能换板是不是有其它目的?这样的板我们换过无数台!除了显示有所不同外,其保护功率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