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3-12-06):
求教大虾们: MCGS在对象属性设置中,如何更改"对象名称"?

楼主:
他MM的!现在又能更改了!真不知是电脑还是MCGS的问题

网友A:
这位兄台,其实这与电脑和MCGS都没有关系,因为您在组态时已经把这个对象连接起来使用了,所以就没法更改名称了。 如果需要更改的话,您需要把与这个变量的连接全部断开,然后使用工具中的“使用记数检查”项就可以更改了。这就相当于刷新功能。

网友B:
楼上呵呵呵呵,看来你还是蛮了解的嘛

网友C:
mcgs是啥玩艺?

网友D:
to sunplay: 您好!您要是不知道MCGS,可以登陆网站www.mcgs.com.cn了解一下。欢迎您的光临!

网友E:
呵呵呵呵呵,你的水平不错。我也这么解决的。好象MCGS手册上有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