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变频也省电?

楼主(2003-12-06):
我今天把一台水泵(75KW电机)出口阀门关死,电流由130A变为50A左右,而且在关阀时电流一直减小。麻烦各位指导!并推荐几本书参考。

网友A:
这样水泵出囗压力会太大。关阀过程中电机的功率是在减少,但与用变频器调节流量的方法相比,前者的功率要比后者高得多,原因是阀门截流造成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