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频响应不好!!!

楼主(2003-12-06):
怎么解决变频器低频响应问题! 我现在是11KW的变频器控制7.5KW的交流电机,要最低频率为0.4HZ,但机器启动不稳定,抖动很大,PLC与变频器是电流给定,我现在要怎么改呢?

网友A:
加编码器 郑州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371-3553075(6) 传真:0371-3553077 徐卫中

网友B:
对变频器来说这是正常现象,不要这样低速运行!加一个变速装置试!

网友C:
这么低不抖才怪呢,加个速比12以上的减速箱可能勉强可以,不如换成直流调速方式

网友A:
最好的方式是用减速器,但这样电机的调速范围就变小了。 手里如果有现成的编码器,可以先用他试试闭环矢量控制看看力矩够不够。

网友A:
0.4HZ即使闭环也无用的,建议从机械上解决!

网友D:
干吗不用伺服系统。

网友E:
低于1HZ很难做!

楼主:
现在通讯可以做到吗?

网友A:
通讯不能改变变频器运行的特性!只是在信号的失真方面做得更好而已,因为是数字传输!

网友F:
用一个PG卡,这们可以提高低频转距。 你可以算下  Tmin=0.4*D/2i 其中D为高高速范围=Nmax/Nmin:0.4是你是低频频率。i电流      Tmin应该在百分之五T额以上是正常的 所以说这跟变频器本身的调整范围有关。看看你所选的变频器说明书无PG时的D,和有PG时的D。然后算下,能否满足上面公式的要求。 如果说加了PG还不行的只能换调速范围更广的变频器了,所以在购产品前选型是很重要的,不能只听卖变频器的人说。

网友B:
你不要告诉我你的变频器就可以做到!不要告诉我你的变频器比安川控制性能还要好!我们调试过很多安川变频器!可不是“纸上谈兵”!就是有PG这样低速运行也会抖动!

网友G:
低频谐波太大,肯定会震动厉害些

网友H:
英国INVERTEK OPTIDRIVE PLUS 系列0转速额定转矩输出,好厉害! http://www.invertek.co.uk if u understand english .u may have a glance !

网友A:
加PG后保持额定的转矩输出是矢量控制的特点,但由于直流脉动的存在,要在如此低速度要保持良好的运行,是有难度的,况有些变频器的算法根本就没有0.4HZ运行,最低也要0.5HZ或1HZ以上.

网友I:
pg是什么?

网友A:
PG--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