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接口与网卡CP6511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3-12-06):
大家好,有一事需大伙帮忙,CPU314中的MPI接口与网卡CP5611之间的电缆线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A:
连接PIN3和8即可

网友B(2009-03-08):
CP5611以是西门子的过时产品了,还是用MPI以太网转换器(ETH-MPI)好些, www.dl-winbest.cn

网友C:
价格也不会便宜,笔记本就一个网卡口,同时上网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价格也不会便宜,笔记本就一个网卡口,同时上网怎么办?

老大,路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