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变频器输出接升压变压器,可行吗?

楼主(2003-12-06):
大家好!我想做个低压变压的方案。想用ABB的ACS600(带正弦滤波器)的输出接一升压变压器,将电压最高升至6KV,变压器的高压端接电机。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可能问题会很多,比如,依据励磁分量的速度信号如何检测,低速的时候的功率因数。 请大家发表一下见解,先谢了。

网友A:
类似高低高变频器,可行!变压器2次侧是什么负载?

楼主:
变压器的低压端侧接ACS800变频器的380V等级的输出电压,变压器的高压侧接6KV等级的电动机。 我还不清楚目前市面上的ACS400、ACS600、 ACS800变频器是否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楼主:
希望能得到各位同行的意见。谢谢·!

楼主:
?没有人回复。我主要是想问ACS600、800的变频器的输出是否能够接变压器。谢谢大家的浏览!

网友B:
我尝试过用其他牌子的变频器升压,但是用V/F方式!

楼主:
用了升压变压器后,有磁路的隔离,请问:变频器还能判断电机的转速吗?

网友B:
我只是用V/F测试过,所以我的观点是无法判断!而且电机的参数也无法识别,假如是用常规矢量控制软件的话!

网友B:
电机的负载是风机。目前电机为高压6KV的355KW,12极。现在想换成低压355KW 12极的。我现在在考虑是用低压变频器与低压电机的方案好,还是直接买一台高压变频器而不需更换电机好。高压电机已经使用数年,绝缘出现过问题,所以若是高压变频的方案,则很担心目前高压电机的绝缘是否能够满足要求。但是,采用低压电机及低压变频器的方案也不划算,因为355KW的电动机在低压380V范围来说并不是太合理。我又想到采用低压变频及升压变压器的方案。但是,这个技术上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变压器在低频低压的情况下功率因数较低,此外,变频器是否适用也是一个问题。 请各位帮助参考一下,看我的方案怎样才合适。我目前比较倾向于低压电机及低压变频器的方案。

网友B:
你的这种方案对于变压器的要求很高,目前用于变频器通过升降压变压器来拖动负载的过载中,大部分都是小功率的,这样对于变压器的定制相对简单。如今355KW的变压器定制我觉得有一定难度,楼主你说呢?当然,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B:
用低压就好拉。我们在低压时都用到600KW。要是在港机上都有用到1200KW。而且费用也便宜。功率因数不错。还可以实时检测电机保护电机

楼主:
现在头疼的是,和几个厂家联系低压电机的时候,对方总是说355KW难做.可是,我查了一下国外的,他们500KW的用得挺多的,真是搞不懂为什么厂家说难做. TO: 李惠锋 380V用到1200KW??? 你能确定吗? 这么大功率的用380V真是很难想象!   若是660V的还行.

网友B:
当然,在一些大的岸钓(STS)上就有,不信你去看看就知

楼主:
To 李惠锋: 那1200KW 380V 电机的定子与转子的饶制导线该有多少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