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与modelbus如何通讯

楼主(2003-12-06):
请问西门子s7-400与modelbus之间的通讯如何处理?它对通讯电缆有要求吗?需要西门子专用的适配器吗?

网友A:
请确认是modbus还是modelbus, 如果是前者,可以用工业网关,直接挂在PLC上,无需专用电缆; 如果是后者,没有听说过,请解释……

网友B:
MODBUS通讯可以使用CP441,再配以主站或从站的驱动(包括硬件和软件,需要订购).电缆是普通串口电缆.

网友C:
xiaolin可能作过,不过对新人来说可能还不太清楚,驱动包括两部分:其一是CP441的驱动;其二是主/从之一的MODBUS驱动(CP341用固件),另外还要指明选用RS-232/422/485,20mA电流环;RS-422/485在通信链路上可接16/32个从。成本较高。

网友D(2006-04-07):
CP441是串口通讯模块,在上面加一个MODBus的通讯狗,可以实现和MODBUS通讯。那个狗实际上是个授权之类的东西,要另外花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