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3-12-06):
我用研祥的PCL818L的模拟输出控制变频器,同时从该卡的模拟量输入读入电子尺的位置值,但是电子尺的输入受到干扰,改为用串口控制变频器后,电子尺的干扰小了很多,但是要控制多个变频器,必须使用该卡的模拟量输出,请教大家,如何减少变频器带来的干扰

网友A:
关于变频器干扰问题——      变频器在运行时就好象一台功率强劲的干扰器,干扰的源头就在输出模块的6个IGBT管上,有的变频器开关电源也会造成一定的干扰,电源线及电机线就是干扰器的天线,地线接地不良则干扰信号也可通过接在外壳的地线发出去,线路越长则干扰范围就越大,不仅干扰周围的电子设备,也可干扰变频器本身!有的变频器在防止干扰信号辐射及输入下了一定的工夫,变频器不会经常误动作,一些偷工减料的变频器则有时因干扰问题令你头痛!      如果你的控制系在使用变频器的同时还有一些靠模拟信号、脉冲信号通讯的电子设备,如电脑,人机界面、感应器等,你在选购变频器及布线时就要很小心。防干扰有很多措施,如加电抗器、滤波器、控制线加磁环,用屏蔽线(没有屏蔽线的要把控制线绞在一起)、变频器放在铁柜里(变频器是铁壳比较好),进出电源线套在铁管里,控制线不要与电源线一起走线,布线纵横有序、调低载波频率、接地良好,很多变频器控制线公共端并不能接地(很多人接了)!      检查变频器对周围干扰有多大也很简单,请你带上一个小收音机!      防止变频器干扰有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还要结合现场情况,有时搞了几天都没搞好!有时搞好了还不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