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分清变频器爆炸原因

楼主(2003-12-06):
最近,我处用的变频器连续发生两起爆炸事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请各位前辈帮助分析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2003-11-06):
牌子?损坏哪些元件?供电电压稳定吗?

楼主:
谢谢李春发老师,我们用的是国产的,以前一直用的都比较好,供电电压稳定。一台是变频器模块爆炸,还有一台把变频器外壳炸烂。厂家也没做明确说明。来处理人说,也有可能是选型不当。不知道李老师以前可否遇见过这种情况。请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选型不当是借口,因为变频器应有很多保护,能爆炸的大多数是质量问题!

网友B:
你的变频器使用了多长时间?国产机由于在生产工艺上要求不严,往往时间一长就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 江阴联光控制 05106401445

网友C:
炸裂机壳是因为电容的爆炸力,是电容寿命到了。电容的寿命是5年左右

网友D:
我用过松下电器的~~发生过爆炸~~主要原因厂家说是供电压不稳,纯属扯蛋,就是质量不过关

网友E:
我用康沃变频器的在武汉的一家纺织厂也爆炸过,型号是CVF-G1-4T0370, 电解液贱的到处都是!!里面炸的一塌糊涂!!! 厂家没来人处理,代理商将机器发到深圳,结果找借口嫌代理商速度慢了!

网友F:
我用的是日本富士的其中内部的一个电容也爆过一次!原因是此变频器接入的3相电源是一个经过前一级变频器输出的220V 60HZ的电源,而其变频器要求电源的输入也是3相220V 50~60HZ。后来我们修好后直接入3相220V 50HZ(电网)至今此变频器正常使用?这是为什么?

网友G:
若输入变频器的三相电缺相,且负载重,则爆机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H:
我听过的最离谱的解释是老鼠在里面撒尿,引起短路爆炸!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释那么综上所述引起变频器爆炸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所购产品的元器件质量不好; 2、在焊接及组装过程中工艺不好; 3、技术不过关; 4、选型不当。 以上几点烦请各位发表高见。

网友I:
爆炸机器的功率是多大的

楼主:
变频器功率为75KW,用了大概有两个月时间。到现在也还没解决好,真是烦人。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精彩讲解,现在厂家已给我们换了一台机器。

网友A:
最好请厂家的人给你安装!以后就没有借口!

楼主:
谢谢李春发老师及各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J:
发生爆炸的事,要看你是否正确使用了,如果使用方法没有问题,现场环境也没问题,那可能是变频器的承爱不住了,也就是质量有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师,变频器出现干扰有哪此预防措施及解救办法。急!

网友K:
TO:jiujiu "变频器出现干扰有哪此预防措施及解救办法。急!" 给我来电话:010-62536806,626536267 保你解除干扰!!!

网友J:
我想你是一个不会使用的人,怎么会两起呢, 发生了一起你就应该采取措施啊,人是活的吗 我肯定你对变频不够了解,使用不当造成的 我以前有个客户。你三次将输入电加在U,V W,上一上电就电机起不动了。每次动不动说变频器有问题,最后呢,换逆变电路啊。

楼主:
TO:悦文,我怎么觉得你说了不如不说,如果不会解答,就不要回复,我要的是答案。

网友A:
很多土制造的变频器开机不久就爆炸已见得多!厂家承诺一年包换,只要你叫厂家包安装,到时变频器损坏厂家就不会说你接错线、选型不当、电压不稳,环境不好!

网友C:
如果是正规厂家制造的变频器,它就不会使用旧的模块和电容。我在现场分析过几例爆炸的可能原因:大抵是短路或接线松引起!

网友J:
TO 李春发   你是不是有点偏激了吧,难道所有的爆炸都是质量问题吗,西门子就常爆炸,能说他的质量也不好吗,事有两面,客户爱便易导至的,也是自找的,说到由我们安装,可客户不肯出钱要免费,可能吗?   我希望所有的客户先摆正自己的心态,如果你们是在工控网上一味的来说厂家的质量如何的不好,我劝你最好不说,因为没有必要。 也没有用。当然客户是上帝,但我们也是为上帝服务的啊。

网友A:
因为这种纠纷我们是见得多,很少是接错线的!厂家包安装这一招对客户来说很有效!而且对售后服务方面要白纸黑字写清楚(签合同)!

网友C:
我们的论坛宗旨是分析原因,沟通用户和制造厂家的关系。所以希望大家都以平常心看待问题的中心所在!

楼主:
有时我们确实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个过程,但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而不是一味的逃避和推脱。也希望国内变频能取长补短。

网友L:
to city hunter 因为前一级变频器输出的3相220V是非正弦波,是PMW波形。电容承受不了如此高频,爆炸是当然的。我保你每试不爽。 to 悦文 SEIMENS 有的型号就是设计缺欠。有一个系列叫ECO的炸的我都不敢推上电开关了,好怕怕啊!。MDV的控制板坏过很多块,而且老摆大公司派头,服务拖拉,给我带来严重的信誉危机。M420,440也不敢恭维,(而且前后型号功能不连贯,坏了换都费劲,)我现在坚决不用SEIMENS的!!!!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通用型7.5KW变频器配哪种型号的滤波器及磁环比较合适.急,急,谢!

网友M:
我这里使用的1200KW的SIEMENS SIMOVERT P变频器发生过爆炸。主要原因是电容短路引起。变频器的使用时间并不长,才5年。爆炸的现场十分惊人,整流回路被炸得一塌糊涂,都报废了。不过我们还是修了起来。虽然修好,但是不敢用,就买了一台1700KW的ACS 600. ABB的后来也出现过问题,逆变器损坏,在逆变器单元上发现了莫名其妙的金属粉末,其他的地方也发现有金属粉末,真是搞不懂来自何方。 尽管SIEMENS变频器爆炸损坏,我还是佩服变频器的制作工艺,因为它反映了设计者严谨的思维。

网友C:
西门子的SIMOVERT P系列变频器是世界的绝好名牌!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量使用,包括造纸、钢铁、起重等。因此,我们如果国内厂家能够学习学习,做出国内的相当品牌来,真是大幸!

网友N:
永恒的定律——凡事没绝对!

网友M:
我这里的1200KW simovert p 变频器的整流部分烧毁后,有的技术人员指责我曾经修理过逆变器模块的的触发板。其实触发板上就坏了一个整流用的二极管且当时没有备件不得以修理,修好后还用了两年多直到出现整流部分爆炸。 仍然叹息现在有的技术人员的职业道德。各位同行应努力提高素质,争取国力强盛,避免相互拆台。

网友O(2003-12-06):
是不是忽视了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我用的是进口的变频器,他有一点很重要:开停之间要停留几分钟!否则,频繁的起停会导致爆炸!

网友A:
如果操作正确,频繁起停都不会导致爆炸!

网友C:
"开停之间要停留几分钟!否则,频繁的起停会导致爆炸!" 如果在主回路中开断来说,是有可能性的;但是控制回路频繁开停,是无所谓的。

网友P:
李方圆: “但是控制回路频繁开停,是无所谓的”怎么理解?通过控制回路开停不同样要开断主回路吗?

网友C:
“但是控制回路频繁开停,是无所谓的”怎么理解?通过控制回路开停不同样要开断主回路吗? 理解:前面说主回路不能频繁停开已经说过,自然不能拉;控制回路是指变频器的外部端子控制。

网友N:
频繁急刹车对变频有冲击,但一般不致于爆炸(质量太差除外)!

网友Q:
1.我想是IGBT分流控制出了大问题,IGBT高频出的PWM短路. 2.空气中有大量的导电尘埃或者是水气. 时间长了就如此BOBOBOBO了.

楼主(2004-05-07):
谢谢维修工,厂家已经给我们重换了一台,现在已运行得很好。

楼主:
为什么7.5KW的电机配7.5KW变频器会显示过载??

网友R:
李工:你好,回复已经收到,谢谢!! 您有变频器常用集成电路方面的资料吗?我很想多了解一些

网友A:
网上下载最方便!

网友S:
一。使用环境是否潮湿,是否有导电粉尘(煤炭粉或金属粉或易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的气体如SO2或H2S等)这类容易导致强电部分短路,整流桥短路炸整流。UVW相间短路炸模块(前提是保护电路失效或反复冲击) 二。选型是否真确,或不存在反复冲击电流。 三。环境温度是否过高?或散热不良,容易炸电容。 四。六路驱动线是插针式还是焊接式?插针式是否有较强烈的震动?容易使驱动悬空或氧化炸模块。 五,有没有器件松动如螺丝。 六。有没有老鼠在里面拉尿?哈哈。搞笑? 七。除此,就是厂家技术不过关,产品不稳定。QQ:45655924

网友T:
拉尿..哈还拉稀屎哦.....

网友U:
看出来了 原来大家都感觉到了西门子的强大技术优势及价格优势 所以才这样抨击他们的产品 没有这样的必要 用户自有定夺

网友V:
这近我也遇到西门子爆炸,一般都是功率模块,整流模块,驱动板报废,几乎没有维修价值,只能更换新机。两台原因都是热传感器脱落所造成,因为传感器与散热器的连接是用树指贴的。。。。

网友W:
我用一国产变频器,在启动过程中常出现停止过流保护,真是莫名其妙! 产家的解释更是搞笑:就如同老鼠在里面拉尿一般道理?无可奈何! 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W:
由于电机或者拖动设备问题,比如,在启动过程中由于设备摆动引起轻微卡角,导致负载变化;如果这样长期运行是否会对变频器造成伤害?

网友X:
爆就爆了,换台新的就行了,还有维修价值吗,发给我吧,专门维修,

网友Y(2009-03-24):
引用 网友W:
关于我用一国产变频器,在启动过程中常出现停止过流保护,真是莫名其妙!产家的解释更是搞笑:就如同老鼠在里面拉尿一般道理?无可奈何!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

很有可能是非线性负载引起的谐波电流。

网友Z: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吧:一是电源电压不稳定,二是变频器的质量问题,三就是环境太差,积累了大量的灰尘。

网友AA(2010-03-02):
最近,我处用的变频器连续发生两起爆炸事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AB(2011-05-08):
有谁知道富士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爆炸的原因,爆炸的为G11S-4和G1的,经检查多数是整流部分爆炸的,多数是没有出保的。售后说是我们电源的原因可是我们这用得其它品牌的变频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请各位高手给于解答。

网友AC(2011-12-22):
整流电路设计有问题,是保护没设计好

网友AD:
炸机和爆炸有区分,你们有见过变频器燃烧的么?

网友AE:
1、所谓爆炸,实际上是短路故障;

2、短路故障的特点是,那儿短路,那儿烧、爆。没有故障的电路不会烧、爆;

3、打开机器,你会看到烧焦的电路和爆掉的元件,他们告诉你,是他们出了短路问题;

4、只要你懂电路,你就能找出故障的原因!

网友AF:
变频器炸机一般是接线错误,或内部短路,再就是触发故障导致的炸模块

网友AG:
曾经一台2.2KW的变频器出线短路造成变频器报废。

网友AH:
我判断变频器的好坏

只看保护做不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