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选型

楼主(2003-12-07):
如何选择直流驱动器?主要考虑哪些性能指标入手?

网友A:
是直流电机的驱动器吗?简单的办法是找一个直流电机驱动器的产品说明书,看看所列的性能指标是不是你所需要的,就可选出来。

楼主:
谢谢王工的指教。我要用的是直流电机驱动器,目前手头有一个设计任务需要用到直流调速,因为我以前没有搞过,所以请教大家,希望以后能够多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