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实现以下功能?

楼主(2003-12-07):
用变频器本身PID控制恒压供水,但供水目标压力需要能在线设定,通过上位机与变频器通讯实现,具体怎样做法?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你用EMERSON的TD2100非常简单,因为就有个参数设定是压力值

网友B:
变频器以固定频率给定压力(一般压力给定可以通过模拟量和固定频率两种方式),通过232口或485口通过上位机修改固定频率即可。 你用哪个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C:
本公司为专业代理美国品牌变频器和德国,日本真空泵的上海创业型公司。诚聘变频器及真空泵销售工程师, 技术工程师。要求:机电一体化专业。有半年以上销售或技术经验,懂变频器或真空泵,能根据客户需求推荐 相应产品。有敬业精神。 工作地点:上海市闸北区 简历请寄:ndm1@163.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D:
现场总线控制,通过压力传感器获得压力值,然后经过计算(一定的控制算法)控制变频器的转速。 要求:变频器有现场总线接口(如果上位机与变频器很近,干扰少,可以用模拟量直接控制)

网友E:
我是EMERSON的杭州代理,我们有专用的TD2100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 如果有需求和我联系。13857164951  胡

楼主:
hans4u:用台达,你说的我还是不大明白!

网友E:
楼上的朋友,台达的实现的了这个功能吗, 哈哈。。。自找麻烦

网友B:
台达的不知道,没用过,也没说明书!

网友F:
可以选择PLC控制变频器来控制恒压供水,看你选择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了!

楼主:
我是用S7-200加EM235加台达VFD-F变频器的,用PLC的PID,但可能PID参数整定的有问题,每次重新设定压力目标值,就无法到稳态。再有我是搞农业灌溉的,这套系统成本有些高,看着变频器厚厚一本说明书,那么多功能用不上有些心痛,那位用其他牌子实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