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过CP5611和S7-224模块通信问题?????

楼主(2003-12-07):
我用WinCC作为上位机HMI,下位机为PLC-S7224,PC机插入CP5611卡与S7224通讯(MPI)方式,我用Step7-3.1已经和S7224通讯成功了。 但是WinCC和S7224就不行了 ,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Wincc不可以通过CP5611卡与S7224通讯了(MPI),还是我通讯设置存在问题。

楼主(2003-09-27):
怎么设置和S7224的通信了 ,请告之      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是你自己设置的问题,建议你去看看wincc通讯文档,里面讲的很清楚

楼主:
我已经成功连接上了S7224CPU 方案没有改变 只是在网上找了个驱动 我也问过西门子技术支持,西门子公司没有为WinCC开发S7200的PPI驱动,及MPI驱动(通过CP5611卡方式)。 所以只能在其他地方找个驱动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有三种方式 1)MODBUS 2)DP 3)工业以太网 第一种方式需SIEMENS的MODBUS授权 后两种需加硬件.

网友C(2003-11-25):
小猪你好; 我也有你同样的问题,能否告知在那里找的驱动吗?不胜感激!

网友D:
小猪你好;   我也有你同样的问题,能否告知在那里找的驱动吗?不胜感激

网友D:
各位先生: 我想通过Wincc5.1(cp5611)用MPI方式和s7300,s7200通讯,(两台s7200(有em277)和两台s7300),plc相互之间也需要通讯,s7300通讯没问题, 但如何实现s7200和WINCC的通讯及s7200之间,s7200与s7300间通讯,请指教,谢谢.

网友E(2005-08-02):
小猪你好;     我也有你同样的问题,能否告知在那里找的驱动吗?不胜感激 QQ63202395 Email:salon886@163.com

网友F(2006-10-10):
小猪你好;
能否告诉我,你在哪里找到的驱动,不胜感激!
daiweiliu@163.com

网友G(2006-12-08):
对,大家解决完问题后,应该把怎么解决的方法共享出来,以便想知道的人能了解.

网友H:
可以用pc-access 利用opc来做

网友I:
【经营产品】
1.美国A-B:  SLC500;(1746/47/56)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系列产品;
2.法国施耐德: Modicon(莫迪康)140系列PLC;
3.德国西门子: S7-300、S7-400系列PLC;
4.日本欧姆龙:MY系列继电器、E2A接近开关、电源等
上海翔能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61427364    13122113668
联系人:廖斌        QQ:616589693
http://www.partsos.com
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网友J(2007-05-23):
wincc+PCACCESS2.0+cpu224

网友B(2007-10-18):
很简单,西门子有一驱动程序PC-ACCESS!安装后做一设置就行了!

网友K:
楼上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