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P7 里面的 L DBD [AR1,P#0.0]什么意思?怎么使用?

楼主(2003-12-07):
(无正文)

网友A(2003-09-09):
地址偏移

楼主:
楼上的可以具体说一下什么含义吗? 因为我从没有用过这个指令 你可以举例一下告诉我吗

网友A:
L DBD DBB DBW [原始地址,偏移量]

网友B(2003-12-07):
L DBD[AR1,P#0.0]的意思是取DB数据块中的AR1地址的值,因为偏移量是0,但AR1与相应的地址得做一下处理

网友C:
此问题属SETP7中的指针问题 其中 AR1 为指令地址寄存器 存放下一条指令的起始地址 P#x.y 为指针的偏移量 x.y 为偏移方式 如位偏移 0.1 表示偏移1位 4.0 表示偏移4 个字节 DBD 表示读取方式 L 表示装载到寄存器,

网友D:
那为高手能告诉我西门子的授权是怎样破解的吗?老外的东西太贵了,但是没办发要用人家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