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遇过这样的问题(西门子S5 135系统)。。NEW

楼主(2003-12-07):
旧的CPU是6ES5-928-3UB12,新的是6ES5-928-3UB21,新的是买来作备件的,但新的CPU在买来后,先后2次都是使用了几个月后出现问题,迫不得以,只好换上旧的。 哪位朋友知道怎么回事的请告诉原因。

网友A:
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也许我可以给你想想。

网友B:
hal: 我公司的设备也是S5—135U的,我现在也遇上类似的问题,我的电源机架换上新备件后就是启动不了,跳线也重新改成旧机架了,但还是不行。请问你是否有办法,你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高手,他能帮你解决的。我的邮箱是:qzycj@tom.com

网友A:
柯山人: 一点小建议:将S5-135CPU的用户存储器用STEP5软件的删除功能全部清除一遍,切记要选择全部删除。再传送程序即可。

网友C:
估计是程序存储卡中的硬件配置问题,需要重新配置

网友D:
楼顶的,请问你所说的问题是指?

网友E:
柯山人说得非常对

网友F:
各位大侠: 小弟单位也用SIMATIC S5 CPU 928B S5-135U, 现在容量不够想用SIMATIC S5 CPU 948 S5-155U ,不知道有没有冲突。比如FB是否还是同样的功能。望告之。谢谢!

网友G:
那为高手能告诉我西门子的授权是怎样破解的吗?老外的东西太贵了,但是没办发要用人家的产品!

网友H(2005-12-01):
因为6ES7928-3UB21是32位的,而老的3UB12是16位的。要在程序里修改一些东东。

网友I(2006-12-20):
小弟单位也用SIMATIC S5 CPU 928B S5-135U,3ub21改3ub21先overrest将S5-135CPU的用户存储器用STEP5软件的删除功能全部清除一遍,切记要选择全部删除,reset後run ok

网友J:
928-3UB21可以代用928-3UB12的,完全可以换用,但他们之间的价格相差悬殊哦。21的便宜多近1W哦。
但很多客户的换上运行中,一年中也会出现几次的无故自动停机,重新启动后又正常。

忠澳机电欢迎大家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