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请问如何将s7-300与wincc通过opc方式连接?

楼主(2003-12-07):
请问如何将s7-300与wincc通过opc方式连接? 我的信箱是hamigua962@163.com

网友A:
1. 可在安装Wincc的主机上配置西门子的虚拟主机,并在虚拟主机内配置OPC-Server 及通讯卡,可以是CP5611 系列,或普通以太网卡, 2.使s7-300配置通讯卡与计算机相连 3.在WinCC 内的驱动程序中添加OPC驱动程序 这样便可实现s7-300与wincc通过opc方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