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解答矢量变频电机

楼主(2003-12-07):
请问矢量变频电机的恒扭矩条件下,通过变频器和脉冲编码器,速度范围能否变宽?谢谢

网友A:
赵宏阁下你好:   关于你所提之《矢量变频电机,通过变频器和脉冲编码器,速度范围能否变宽?》。现答复如下:   变频电机是在普通电机的散热上加装专用的风扇, 风扇和电机不是同轴的,电机在低速运转时不受电机的转速降低而减少风量,改善了电机的散热条件,所以一般低速运转的电机多选用变频电机,非变频电机运转频率一般不得低于20Hz,低于20Hz运转时,由于风扇风力小,电机容易过热,最好选用变频电机。用变频电机可以长期低速运行,所以配用变频器和变频电机可以使电机的运转频率变宽,调速范围也就变宽了。与脉冲编码器无关。 以上答复不知能否达到你的满意。见笑了。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中心翟玉涛工程师   电话:0755-22071370   传真:0755-82253718   香港:00852-6551-5511   手机:133-1691-1697   变频器大全:http://www.bpq.cn   安邦信变频器:http://www.abx.cn 2003-11-19

网友B:
变频电机也不仅仅是加一个风机那么简单,由于变频器输出电源乃合成正弦波,如果变频器输出电源的载波频率调的比较高,那对电机的绝缘会提出很高的要求,变频电机的绝缘工艺乃该种电机的一个关键制造技术,如果您愿意俺到可以与您讨论一下变频电机的技术问题。

网友C:
可提高调速比,不能把原来的速度范围扩大,频率的调节精度提高

网友D:
可以, 变频电机本来就是和变频器一起用的,这样是最好的。

网友E:
我们可以做到1:1000

网友B:
电机的调速范围与减速机的速比不可相提并论的。变频电机有基频设置点的问题,还有电机轴承的最大限速问题,对电机的调速范围提出速比的感念太笼统,不太精确,对客户容易造成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