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冶金

楼主(2003-12-07):
我单位使用6部电梯,由于要与客户分别计算收取电费,在电梯主电源前端分别接入电度表后,发现电梯下行时电表正转,但上行时电表反转,而我单位检查电表接线却没有问题(接的是三相四线制的有功电表),询问电梯厂家时,厂家解释说该设备为节能型产品,此属于正常现象,请问各位专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电梯电机只要发生旋转,就应该耗电,电表也应该正转,我们对厂家解释存怀疑态度,有朋友建议将其改为三相单表,或做互感器无功电表,但电表反转原因何在,还请各路大虾不吝赐教,再此一并谢过!

网友A:
引自原文:下行(发电)时电表正转,但上行(耗电)时电表反转,电表接线(却没)有问题。

网友:
电表接线有问题?但电表接线是按照说明书接的呀,进线出线和零线都是根据电表说明书按部就班的,问题究竟是在哪呢?有相关的资料没,看来的好好学习学习了!

网友:
上行就能促使电表反转了?那看来厂家的说法是正确的了?还有这样的设备?那怎么不在国内大力推广呢?

网友A:
下行(发电)时电表正转,但上行(耗电)时电表反转,错!接线错! 下行(发电)时电表反转,但上行(耗电)时电表正转,对!

网友:
下行(发电)时电表反转,但上行(耗电)时电表正转,对? 那么那看来厂家的说法是正确的了?还有这样的设备?那怎么不在国内大力推广呢?

网友B:
菜鸟你好: 我这里也有和你同样的问题,我也是没有完全想通,不过我想可能和电机的反相发电有关,这个原理可能和电厂发电机组有点类似。 我们的客户也是对这个问题问过我。 我没有试过,不过你可以用无功功率电表试试。如果可以请告知,可以吗?谢谢!

网友A:
(下行(发电)时电表反转,但上行(耗电)时电表正转,对? 还怀疑什么??耗电给你多加几个字,发电给你少减几个字,那是下行发电作了有用功,有贡献,奖励你几个字!! (还大力推广呢?)电梯能随便推广??随便什么小楼都能买??

网友:
有这样好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网友:
henben你好: 已经试过了,接了三个互感器,换为无功电表,但结果还是一样,对于原理我也正在疑惑和询问中,有什么进异步的进展我会及时相告,感谢参与!

网友:
首先感谢凤凰,感谢你的参与和不厌其烦的解释,但对于其中的原理菜鸟还不是太清楚,有相关资料的网址没?或者更深一步的资料,请发到我的邮箱,再次感谢!

网友C:
回馈制动也叫再生回馈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一样,也有再生回馈制动、反接制动和能耗制动三种方式。它们的共同点是电动机的转矩M与转速n的方向相反,以实现制动。此时电动机由轴上吸收机械能,并转换成电能并回馈电网。

网友:
感谢齐嘉的回复!对于该电梯配置,我们也有查了相关资料,其它品牌电梯均配置了能耗制动电阻,而该电梯(93年原装三菱GPM电梯)并没有类似配置,故其对电表产生影响,现在我们所担心的是:1.这样一来,电表计量是否准确(存在与客户分开收费的问题);2.是否会对设备本身或其它电网产生影响;3.既然这样的现象属于正常,且又能够节能,那为什么在其之后的产品又要加能耗制动电阻来消除这个现象呢?而且其代理商在宣传其产品时,并没把这个当成其优势对外宣传推广呢?毕竟,现在的电梯行业,推广和开发节能环保型电梯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也是客户在选购电梯时的主要考虑因素。诸多疑惑,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看来,这里的讨论氛围还是蛮不错的,感谢各位了!

网友D:
呵呵,有意思!看来小第我也得见识见识了,竟然有这种好东东!

网友:
原接法接没接互感?互感器一次线接反电表会反转.

网友E:
此电梯是否为VVVF变频拖动?齐嘉这位师傅说的有些道理。当电梯空载上行或满载下行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此时电能将在制动电阻转换为热能消耗掉!(电梯界人:wqp)

网友E:
此电梯是否为VVVF变频电梯?当电梯空载上行或满载下行时,曳引电动机将处于发电状态,并将电能转化为热能消耗在制动电阻上!(电梯界人:wqp)

网友F:
电梯按调速方式分为VVF调压调速、VVVF变频变压调速;当电梯空载上行或满载下行时,曳引电动机将处于发电状态,与调速方式无关;至于将电能转化为热能消耗在制动电阻上还是向电网反向馈电,要看设备配置;简单说即用户购买设备合同上是否注明具备“向电网反向馈电”功能,因为该装置需考虑到同向位投入的问题、电流大小问题,价格不同。

网友:
蔡鸟: 我有经验,使用3P4W电表,就容易发生这样的现象。接2P380VAC电焊机 时,如果两相反接,也会反转。请换3P3W电表就无此现象。

网友G:
要看你的电梯是调压调速还是变频调速。 从你说的看应该是调压调速90年代初变频电梯还未成主流),电梯运行电表反转和上下运行方向没有关系,而和电梯的运行负载有关,如电梯重载则下行处于发电状态,轻载上行处于发电状态,所以电表反转。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的。

网友E:
蔡鸟: 请介绍一下贵单位的电梯品牌型号?

网友H:
希能提供你所接的电度表线路图与电梯接线图.让我也帮你分析一下 lxr88@163.com

网友I(2004-03-10):
去学清楚电梯原理后,你也许会明白,真理本无错,基本的原理罢了,

^_^,

网友(2005-03-26):
不可能的。不是接线错就是表坏。

网友J(2006-06-14):
怎么会不可能呢,上行时载重块比轿箱重,电动机起制动作用,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下行时载重块比轿箱轻,电动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你看一下满载上行时还反转吗?如果还是反转,就要作平衡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