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欧姆龙的PLC控制过步进电机?

楼主(2003-12-07):
有哪位老大用过欧姆龙的PLC控制过步进电机,感觉怎么样,好用吗? 我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毛病,太不好用了,不过也说不定是驱动器的问题 有没有用过的,请给指点一下, 现在我是用00000口发脉冲,当把脉冲频率设为180Hz的时候,电机运转还算正常,虽然速度很慢,但是至少是运行起来了,当我把脉冲提为200Hz的时候,电机就不响应了,PLC发脉冲的声音也感觉不正常了,不过昨天调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竟然能提高到320Hz,但是也只是正常运行了那一次,然后就是还是恢复到了180Hz 总之,PLC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根本提高不了速度,就那么偶尔的一次是提高到了12转/分钟,之后再也没有提高到那么快,一旦频率提高到190Hz的极限的时候就不响应了. 请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上面写错了,是从01000口输出

网友A:
肯定程序有误.

网友B:
你的输出口是继电器还是三极管输出的

网友C:
speed(5k-10k){ } 用CPM1/2A,IO要用光电输出的. 加一个驱动器就OK 了.线路程序如果要的话请找我,0757-85383833. 找电工小彭. elpeng@263.net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给我指点,谢谢 我在使用中使用了他们电机配套的驱动器,但是就是在脉冲输出上有问题,当提高到190Hz的时候,PLC的脉冲就有问题了,在这个频率下运行10次大概得有4,5次是脉冲声音不正常的,如果听到脉冲声音不正常的时候,电机的运行就非常不正常,好象是堵转似的,发2000个脉冲,大概才正常运行个两三步,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PLC没设好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啊? 我的程序如下: -----||------@PLUS 01 | 000 | 000 | DM0010 |____@SPED 000 000 #0018 这是在180Hz的情况下的程序,在DM0010设了2000个脉冲, 当我把#0018改为#0019的时候,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偶尔碰巧了才能正常运行,多数时候还是不能正常运行,如果设为#0020或是再高电机就毫无反应了,但是却又碰到一次设到#0032还能正常运行的,但是也就是那一次,然后就又回到了#0018,请各位高手给点详细知道,感激不尽!

楼主:
哎,图怎么传上去就乱了呢 重传一次 ----------||--------@PLUS 01 | 000 | 000 | DM0010 |____@SPED 000 000 #0018 这次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啊?还是这个样子, 第一个常开是01,@PLUS下面是000 000 DM0010 @SPED下面是000 000 #0018

楼主:
最新小心,我现在能把频率提高到500了,但是提高到500后,从视觉上看,速度反而更慢了,如果再往上提,电机就不转了,更麻烦了,是不是PLC的脉冲的低电平持续时间太短了,但是欧姆龙的CPM2A最高可以支持到10K的频率啊,电机驱动器要求是电平持续时间不得少于200ns,应该可以满足吧? 高手指点,谢了! 希望高手能继续关注小弟的调试过程,并在过程中给提出宝贵意见!!

楼主:
怎么,没有哪位高手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D:
那为高手能告诉我西门子的授权是怎样破解的吗?老外的东西太贵了,但是没办发要用人家的产品!

楼主:
难道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现在我是怀疑是PLC的问题,因为听它的声音不正常,

网友E(2008-04-09):
可能是驱动功率不够

PLC不能直接接电机

网友F:
步进电机启动需要一个启动过程的吧,从0直接给那么高的脉冲应该不好启动的吧,整个梯形的控制方式试试

网友G:
你应该回答三楼的问题,这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H:
最近刚做了一个用CP1H驱动电机的案例,我的速度是20kHZ,加速度是150HZ,没有问题!不知道你的PLC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I:
学习了,要加把劲啊!

网友J:
做个小程序,从几十赫兹开始启动,然后每100毫秒加10Hz,直到最高转速。

网友K(2008-06-16):
我想应该用PLC先驱动驱动器,再是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L:
首先就是一定要确认你的PLC一定是晶体管输出的,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无论你怎么做程序,都没有用,继电器输出的不支持脉冲输出功能,另外,我感觉你做程序的思路有问题吧,控制步进电机,需要有一个加速时间,(就如同你开汽车,直接用5档启动,汽车只能灭火,是不会动的,除非你的是奔驰车)你直接就设定到了一个很高的脉冲输出,好象不太合理,制作一个,输出脉冲递增的一个程序,看看能不能启动,然后详细看一下驱动器的说明书,看看驱动器,对脉冲,是否有特殊要求,只要你按照驱动器的要求设置脉冲,就不会有问题。如果你怀疑PLC的脉冲输出有问题,教你个方法检测,把你的脉冲输出,接到高速计数器端口上,读一下你的脉冲,看看发出的脉冲是否和你设定的值一致否,如果不一致,而且你也能够确认你制作的脉冲输出程序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你的PLC脉冲输出坏了,送去修吧。但是这个前提,是你一定要确认,你做的脉冲输出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把程序传上来,帮你看看,仔细检查一下把,PLC的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很常见,是可以实现的,技术上是很成熟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有一些细节的东西没有注意到

网友M:
你的一定是用继电器的,继电器的反应太"迟钝",得用晶体管的

网友N:
有用步进驱动器的话把驱动器的电流调大试一下,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O:
脉冲输出有声音?肯定是用的继电器输出PLC太开玩笑了吧

网友P(2010-10-26):
才190HZ就不行了,我们这边可以设到5000

网友Q(2012-09-10):
才开始学plc控制步进电机,一直没能让电机动起来,哪位热心的朋友能给我发一份能让电机动起来的程序否,我用的是欧姆龙的CP1H,感激不尽,邮箱634438369@qq.com.

网友R:
同样的感受,邮箱;okyukag@126.com

网友S:
千万不要是继电器输出的plc,请确认下,还有就是把驱动电流加大试试

网友T:
刚开始接触工控,学习了!

网友U:
各位同学,用步进电机时一定要注意步进电机的机械特性和伺服电机不一样,步进电机在200-300HZ运行时有一个抖动区,此时电机可能只抖动不走,正常工作时要避开这个区域。再就是使用时要有加减速过程。对于OMRON PLC,用PLS2命令,设定好加减速率,目标频率,脉冲总数,就可以了。

网友Q:
我用PLS2命令,无论我的脉冲频率设置多少,电机都是以很慢的速度慢慢转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没法自动停机,只能按急停,用辅助继电器也不行

网友R(2012-10-16):
那位朋友能不能发个CPL控制步进电机运行的程序上来学习下,本人刚接触工控,正好有个CPL与一个控制器,想让步进电机转起来,感激。

网友V:
学习啊 看看看啊看看看

网友W:
刚刚开始学习高人多多呀。

网友X(2012-12-02):
那不步进驱动器有细分的,调他得细分到

网友Y:
对:小鸟乱飞关于首先就是一定要确认你的PLC一定是晶体管输出的,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无论你怎么做程序,都没有用,继电器输出的不支持脉冲输出功能,另外,我感觉你做程序的思路有问题吧,控制步进电机,需要有一个加速时间,(就如同你开汽车,直接用5档启动,汽车只能灭火,是不会动的,除非你的是奔驰车)你直接就设定到了一个很高的脉冲输出,好象不太合理,制作一个,输出脉冲递增的一个程序,看看能不能启动,然后详细看一下驱动器的说明书,看看驱动器,对脉冲,是否有特殊要求,只要你按照驱动器的要求设置脉冲,就不会有问题。如果你怀疑PLC的脉冲输出有问题,教你个方法检测,把你的脉冲输出,接到高速计数器端口上,读一下你的脉冲,看看发出的脉冲是否和你设定的值一致否,如果不一致,而且你也能够确认你制作的脉冲输出程序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你的PLC脉冲输出坏了,送去修吧。但是这个前提,是你一定要确认,你做的脉冲输出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把程序传上来,帮你看看,仔细检查一下把,PLC的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很常见,是可以实现的,技术上是很成熟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有一些细节的东西没有注意到内容的回复:

好像程序指令有自动的加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