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李工

楼主(2003-12-07):
我在调试一台sici变频器时,提高输入增益则马达速度不稳定?现想请教大家!

网友A:
如果你的所谓提高输入增益是指增大最大模拟量值对应的频率的话,试一试加长滤波时间,或处理一下模拟信号。仅供参考。

网友B:
会不会也是干扰?

网友C:
各位好了

网友C:
本人急需Q系列PLC QD70P8及PWS-3260DTN人机及相关资料;            本公司地址:东莞长安创力电子    E-Mail:sunliht2003yahoo.com.cn

网友A:
怎么好的?

楼主:
因为忙!几天没上来。ai 说好了,不知他是谁? to:hans4u 我的意思是输入同一模以量时,调大增益,输出频率增大!

网友D:
求助:现在流行的电路板故障诊断系统哪一种最好使? 新加坡 QT2000,英国POLAR,国产正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