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icon quantum问题求教

楼主(2003-12-07):
1、PLC的I/O map打开远程站的配置,CPS11410后的detected下显示为红色,是什么原因呀?不可能是电源故障吧。模块上显示powok 2、远程站的CPA上显示红色的F是什么原因呢?是网络故障么?为什么没有显示ERR A和ERR B呢?

网友A:
那为高手能告诉我西门子的授权是怎样破解的吗?老外的东西太贵了,但是没办发要用人家的产品!

网友B:
你可以不理会电源的红色指示。 可能是你在I/OMAP中没配置或配置不正确电源。但不影响你的正确运行。 CRA的红灯亮是这个站i/omap模块配置和实际安装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