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A540变频器CPU板损坏的提醒

楼主(2003-12-07):
最近接修了一批三菱A540变频器故障现象都是CPU板损坏,大多为主芯片烧裂了。很难修复,最后只能更换新板解决问题,造成损失很大。由于台数较多,我们的工程师到几个使用单位现场了解情况得知大部分损坏原因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主要有以下几种:1、在没有将CPU板连结排线取下的情况下打开前盖,用力过猛将线与板拽断。2.、在通电运行的过程中多次拨抽操作面板。3、用户自行维修时为判断故障部位,更换CPU板时,将排线插错一个孔位通电后造成损坏,或因为驱动板开关电源损坏造成输出电压过高损坏新换上的CPU板(此条损坏占多数)。 三菱A540机CPU板与驱动板的连结采用印刷排线在造纸、印染、化纤等行业的应用,由于这些行业的工作环境中存在腐蚀性气体和油剂污染,造成该排线损坏引起的故障非常多。请大家注意。

网友A(2014-05-07):
好的,是的,一定注意。对于CPU烧坏的,可以找二手的主板,更换cpu的,我已经修复好多好多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