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哪种隔离方式?

楼主(2003-12-07):
对于变压器隔离、光电隔离、继电器隔离等都各有什么有缺点,他们各自的应用场合是哪些呢?希望高手不吝赐教。先行谢过了

网友A(2003-09-29):
变压器隔离主要用于变频器动力输入、输出隔离。光电隔离主要用于控制信号端子的隔离。继电器隔离主要用于PLC或一些控制电路输出端子控制一些大电流的设备时使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B(2003-12-07):
应用在哪种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