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怎样带多台电机

楼主(2003-12-07):
请问西门子与三菱的变频器能否带动多台电机,怎样控制,谢谢!

网友A(2003-09-04):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我好象在这个论坛上有回答过此类问题。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网友B:
因为西门子的变频器过载能力比较差。所以在带多台使用时应谨慎使用。

网友A:
变频器的功率大于电机总功率就可以

网友C:
不可以使用矢量控制方式,最好使用VF控制

网友D:
变频器带多台电机的时候,应该注意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否能承受的了,几台电机同时启动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启动电流,这个电流大于电机单独启动电流的代数和。所以应该谨慎!

网友E:
TO: 加一个恒压供水控制器,或PLC即可. TEI:010-62536806,62536267 有何问题可来电话!!!

网友F:
先确定应用,再确定方案

网友G:
找我,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03718368034

楼主:
谢谢各位高见,我使用三菱45KW的变频器带三台7.5KW的水下电机,不知变频器功率是否满足要求,而且由于水下充气,电机负载是变化的,电流也随之变化,我要使电流在接近其额定电流范围内工作,为了不使电流过大损害电机,固要调整其频率以使电机电流稳定在某一范围,此时电机电压保持其额定电压380V不变,频率最小为50Hz,基本使电机以一种恒功率的方式在运转,但现在问题是我不知其关系是什么,比如,电流要保持在18A,如果电流大于18.5A我就要调整变频器输出频率,使其回复到18A,但频率要改变多少才能达到要求,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H:
你的要求很难做得好!!!因为你还不懂变频器的应用! 电机的电压380不变,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推销你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做成恒功率的。设定频率下限、电流上限。三菱的功能好像不行吧?变频器也不须要用45KW的,30KW的应该可以了。 有什么具体要求请在这里发帖。bye bye ^_^.

网友I:
你改成转距控制试试

楼主:
我没用过变频器,还请各位多多指点,为什么电机不能保持在380V,我想只要频率在50Hz以上,变频器不就可以输出380V了吗,我的要求就是一方面使电机在接近其额定功率工作,一方面要控制其电流,使它稳定在某一值附近,我是用单片机来控制变频器,根据当前电流值来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我想这个控制思想应该可以实现吧

网友C(2003-12-07):
如三台电机的负载同时变大同时变小,这个控制思想是可行的。否则应一对一选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