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测微伏级别的电压

楼主(2003-12-07):
pci-9112能检测到的电压信号最小是多少?就是说分辨率吧。请问要测试微伏级的电压行吗?谢谢

楼主:
如果是12为的卡。那么是不是可以测到的最小电压是5v/4096呢?

网友A:
可以测到的最小电压与板卡分辨率和输入范围(增益)有关,对9112来说,如果选择+/-0.625V或者0~1.25V输入范围,则可测最小电压为(1.25/4096)V。

网友B:
DTE512H 10uV分辨率,USB接口。 提供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