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试过程中的590问题?

楼主(2003-12-08):
1、590的正负电流钳位被固定在0.7%,无法修改。复位到原厂值之后还是如此,用CELITE将配置下载进去,正负钳位还是保持0.7%不变,导致机器不能运转。 2、另一台590电流钳位正常,做完电流环的自整定时,发现外接电流表没有反应。做完后以5%的点动速度作为给定,在诊断里观察速度反馈为给定的一半,但是机器没有运转。电流反馈为30%,电流钳位为100%,测速反馈选择的是电枢电压反馈。经测量磁场电压正常。  不知原因何在,请指点!!

网友A:
1、可能A6脚位低电位,强制源代码301为高看看 2、把电流断续点调大点试试,不然用电流环直接控制看看能否运转

楼主:
找到原因了,确实是A6处于低电位,为0.7V。是外围接线的错误。 第二个故障则是把两台直流电机的磁场线给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