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我今天调试了一个蒸汽减温减压系统

楼主(2003-12-08):
这是一套将热电厂的蒸汽减温减压后送到厂里的管道中 我想问几个问题?? 1,调节阀有一定的泄漏量,它的泄漏量是否会在一定条件下造成危害?造成供气系统压力增大? 如全厂不用气时,是否需要有一个人专门去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2,控制器输出为0,是什么意思??是输出为4ma吗,如果是反作用是否为20ma? 3,在没有记录仪的情况下如何对控制器的pid参数进行整定?(压力控制系统一般反应迅速,不太好调)? 谢谢指教 qq:35401017

网友A:
对一个要求精度很高的系统有漏损对系统的响应灵敏度,不能期望有正确的速度控制,越是低速这种倾向越是显著。 控制器的输出和输入都是根据系统要求来定的,它的输入可以正负对等,输出一样,是作为阀的输入和调整信号。起控制调节作用。 PID整定需要系统各种参数。

网友B:
调节阀普遍有泄漏,无泄漏的阀门很贵,你的泄漏量只要能保证系统最低输出参数就无大的问题,只是会造成经济性损失,如果低于最低参数,系统控制部分会要求增大供气,但不必担心压力过大,系统均应配安全阀可自动保护。控制部分的问题我需向你了解之后,才能答复。我已将你列入QQ好友中。

网友A:
TO:TOLA 调节阀在气控系统中严格要求不能泄漏,否则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不知道您的:“泄漏量只要能保证系统最低输出参数就无大的问题”。是否可以再详细一点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