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矿井提升机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方案减速段制动应用通用变频器的经验

楼主(2003-12-08):
我矿交流提升电控系统面临改造,请问谁有低频制动变频器应用这方面的经验请与我联系 山东黄金焦家金矿05352696295

网友A(2003-09-05):
HB 以上改造需注意变频器一定要采用闭环矢量控制,同时由于在矿区要注意变频器的防护等级,防潮防腐较为重要。我的联系方式:021-54902218-855 13564718284 李惠锋

网友B:
李兄:象这种场合是不是一定要考滤四象限回馈制动?

网友A:
那是必要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C:
芬兰Vacon变频器在煤矿主井提升机上的应用 一、 概述 淮南八公山煤矿主井提升机75kW电动机电控装置原为人工手动操作机械抱闸,料斗的提升或下降过程全部依靠工人手动操作液压抱闸来控制升降速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由于是利用闸皮摩擦产生制动力矩,因此闸皮摩损十分严重。闸皮必须定期检修更换。如果闸皮过摩损不及时更换容易出现溜车现象,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由于闸皮安检不合格常会勒令停产; 2、人工手动操作,制动不平稳,下放时的料斗冲击很大,只能装货,不能运送工人上下; 3、电机常期处于冲击负载运行,电机发热严重。 2003年6月,杭州联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在煤矿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之下对原有电控设备加以改造,保持原有75kW电机配以芬兰Vacon(威肯)75kW变频器和相应的特殊应用软件。3个月来的运行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二、 Vacon变频器的特点 1、 变频器控制线路简单、可靠; 2、 变频器带普通异步电动机启动时,提升力矩大,可以达到额定力矩的2倍; 3、 变频器安装有特殊的提升控制软件,它具有开环矢量控制功能。能自动辨识实现开环矢量控制所必须的电动机参数,无需用户人工参与。本软件提供了一整套提升机机械抱闸控制的参数。例如:外部抱闸控制信号、外部抱闸信号监视、抱闸响应时间、抱闸释放延时时间控制、抱闸延时时间。另有启动停车过程的电机直流制动和S形速度曲线控制功能。 变频器上所安装的应用软件是Vacon变频器专为提升机械而设计的专业软件,已经成功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港口提升机械上。我们在淮南煤矿八公井主井提升机上也是一次调试成功,用户十分满意。 三、 使用效果 1、 启动停车平稳,按预定速度曲线运动,取消了抱闸的手动操作。升降速,电气制动,使提升时电流由原来的140A减少为80A; 2、 下放时,无溜车现象,速度平稳,无冲击; 3、 大大延长了抱闸闸皮安全使用周期; 4、 电机发热减轻。 改造前无法提升满斗矸石,最多只能提升2.5t。改造后可以提升的最大载荷为3t,因此可以提升满斗矸石。 四、 改造费用 本电控柜是一个标准的GGD低压控制柜,改造所需费用的可以按电机容量来估算,约1050元/kW。 详细请拔:0571-85462202/85462622 传真:0571-85462203

网友D:
英威腾变频器已经在江西输变电公司的天车的绕线式提升电机上已有成功应用,如需方案,请来电:0755-82413658找陈先生。

网友A:
YIKEWU: 我对你介绍的项目很感兴趣,我在煤矿有很好的人际资源,能否与我联系? TEL:13914899389 FAX:0516-3759201 E-MAIL:NMF254@SOHU.COM

网友E(2003-10-07):
煤矿的电压等级大多是1140V的,要求防爆,你可以与佳灵联系                     0531-8064235 唐先生

网友A:
我们公司在这个方面有经验,并且刚刚改造了一个矿山的提升机设备,有兴趣的可以和我联系:025-4524501-804,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要为您提供符合您要求的改造!

网友F:
各位高手: <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方案减速段制动应用通用变频器> 这是个什么样的系统啊? 是不是转子还串电阻,难道只在减速段制动时才用变频器吗? 请楼上高手能否简述一下这个系统好吗?不要老做广告呀!

网友G:
转子串电阻制动是反转制动,变频器制动是能量回溃制动,是两种不同的制动方式,不能用在同一个系统中。

网友H(2003-12-07):
请问各位高手:矿井提升系统改用变频调速最大功率为多少,410千瓦电机改造需要资金大概为多少?

网友I:
深圳市加能电子有限公司是加拿大IPC(Innovative Power Canada)的中国公司,专业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     1.产品介绍:     ● 公司所有产品均按国际标准生产:满足严格的使用条件     ● 专业化批量生产:确保产品质量稳定一致     ● 油田专用回馈单元:为磕头机变频调速,把再生电能回馈电网,节能多达40%     ● 电梯专用回馈制动单元:可以取代电阻制动,节能20%以上,环保、无噪声、是高档电梯首选产品     ● 通用制动单元:低成本、高可靠、保护齐全、适合于所有400V系列变频器          2.产品价格:     电阻制动 IPC-DR-1EX 7.5~30KW 720元/台 电梯专用/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1S 30~55KW 1100元/台 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3S 75~132KW 2400元/台 通用      回馈制动 IPC-PF-1S 11~55KW 5970元/台 抽油机专用      回馈制动 IPC-PF-LF 7.5~22KW 3100元/台 电梯专用          3.联系方式:     TEL:0755-8341-6746 8341-6757     FAX:0755-8341-6757     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03栋西区4楼 PC:518040

网友J(2010-12-30):
我是专搞提升机电控的,高低压变频,八级加速等。一年安装改造100多套。欢迎致电,,,,,13643887724 杨

网友J:
gongkongedit 老兄,,,,希望与你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