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c中用vb编程 .ocx文件,获得流量计的累计量

楼主(2003-12-08):
请较高手:如何在wincc中用vb编程 .ocx文件,获得流量计的累计量,有何接口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A:
首先确认你的流量计的信号输出是什么,例如是4~20mA还是485还是232的,这样你才能确认是否需要转换接口,其次你需要知道流量计的通讯协议,这样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写程序采集它,如果她是MODBUS协议的,列如ROSEMOUNT的质量流量机就是这中国际的一个标准协议,那么很简单,WINCC本身就自带这个协议的驱动,你只需要搞清楚她的变量地址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的不是支持类似的标准协议,比如是自己所转有的通讯协议,那么你可以自己用VB开发个DDE的程序,采集信号数据,采用DDE的通讯方式和WINCC通讯,或是通过一个采集程序把采集好的数据送入数据库,在通过数据库和WINCC打交道也行,具体办法看你自己的选择了,VB开发DDE到是很快的,具体看看VB吧,至于自己开发个OCX,比较麻烦,这当然看你的工程大小和要求了,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个OCX的控件,它能采集数据,通过WINCC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