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据采集卡的选择?

楼主(2003-12-08):
请问各位大侠: 选择数据采集卡时应遵循怎样的步骤?要确定的参数有哪些?(比如采样频率、FIFO容量.....)

网友A:
根据你的测量要求,选择合适的采样速率、通道数、测量精度(分辨率)、信号输入范围(增益)、信号输入方式(单端或差分)、FIFO容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