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楼主(2003-12-08):
delphi编程,每隔16ms从采集卡读160kb数据,要求动态实时显示曲线,请指导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16ms恐怕在Windos下不好保证的,可以看看基于PC的开放式数控的文章,可以考虑一下实时操作系统,为什么有160K的数据呢?

楼主:
采集卡为10mhz,32kfifo,半满中断,现在用下位机读采集卡,每读10次就通过网络给上位机传送一次,时间间隔刚好是16ms,数据160k

网友A:
fifo只有32K,怎么可以读到160K呢?系统做什么用的?希望多少时间获得一次数据呢?

网友B:
微机联锁中选路程序如何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