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i7841的问题

楼主(2003-12-08):
为什么在安装pci7841驱动的时候.不能安装呢。以前也装过一次的呀。是可以的.可换了一张新卡,却怎么也装不上。是不兼容吗?还是别的问题?我用的系统是2000,机器是惠普的,我看了一下有好几个版本的驱动。每一个的7841.dll大小都不一样。我以前安装成功以后就用了177k的调用了那个dll,是因为这个问题吗?

网友A(2002-08-26):
安装不上和DLL文件没有关系。你可以在别的机器和别的操作系统上试一试。另外换一个PCI槽试一试。

网友B(2003-12-05):
我也用pci7841的卡,我们实验室所有机器2000系统下都用不了,在win me下只有一台机器可以用,为什么啊?还有,就是为什么波特率不能使用自定义!

网友C:
7841在98下还好,但在2000下许多商用机都装不上,但在工控机上还可以。你可以用工控机+win200试试

网友D(2007-12-03):
Win98下可以用,Win2000下可能是品牌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