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富士P11S变频器出现减速时过电流保护!!

楼主(2003-12-08):
我公司专业从事变频供水设备生产,现全部配套富士变频器P11系列,但已经有多次发生变频器减速时过电流的故障,但均无法解决。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加装制动电阻。

网友A:
我也问一下,变频器没有用刹车功能,加装制动电阻有用吗?

网友B:
减速时有无切换?是否是普遍现象?

网友C:
电动机过流,逆变器输出电流瞬时值大于过电流检测值时,变频器就过流保护, 方法1:加制动电阻。 方法2:把减速时间调长一些。

网友A:
请问制动电阻与刹车电阻有区别吗?

楼主:
请问你的阀门动作是怎么样的?若是止回阀,请检查是否正常工作?最大的可能是水反冲所致!

楼主:
若是很频繁出现此故障而无法调节,别勿略了变频器本质问题,据我所知P11S的机子,里面的电流检测老出问题。

网友D:
呵呵,我觉得你们说的不是很对,这种情况一般是PID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E:
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