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变频器高手

楼主(2003-12-08):
我是搞松下变频器的:现在20台松下BFV00042G单相220V,0.4KW在一起工作相互之间启动停止时,其它旁边的频率有颇动;如果是0.2KW与0.4KW在工作,0.4KW启动停止不影响,0.2KW启动停止影响很大,请问那位大侠可指教:0755-83290614-戴生daijianglou@163.com

网友A:
一般是电源容量不足所致,如离电源较远,且电源线线径较小;20台变频器的电源未经母线引入等。可换一根线径大的电源线试试,若有好转,应改为母线供电方式。

网友B:
两个原因,1,电源问题,2,干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