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程开关还是

楼主(2003-12-08):
请问现在在钢铁工业中,现场的检测元件选用什么的比较好,是行程开关还是有其他更好的元件呢,因为我想行程开关比较容易损坏,维护比较麻烦,请各位推荐更好的产品,谢谢!

网友A(2002-03-04):
通常使用光电开关检测物料位置.

网友B:
如果粉尘比较大,可能需要采用接近开关或者霍尔等传感器.

网友A:
我指的光电开关属于接近开关的一种, 另外还可用电感式、电容式等. 霍尔式在钢铁行业用的好象比较少.

网友B:
钢铁行业上料高炉有用霍尔检测小车位置的,利用这个信号改变变频器运行速度(其实就是多段速就可以了).不过好像是不太普遍.

网友C:
还是用接近开关比校好

网友D:
接近开关是磁性感应开关,感应得到金属(磁铁能吸住的金属)从其前方5mm内接近,金属靠近感应区时接近开关输出开关量信号(一般是负极电源),配以小型继电器就可以控制其他信号或电源了。 接近开关是无接触而且无触点式开关,其寿命远远高于碰撞式行程开关,而且价格低廉,一般十几元一只就能买下。

网友E:
我同意SCHENGJ的看法

网友F:
接近开关是开关量, 霍尔式元件模拟量,看需要.开环用接近开关.闭环用霍尔式元件.两者都不易坏.

网友G(2003-12-08):
我们公司是做冶金设备的,我们一般使用欧姆龙的接近开关,国产的接近开关也可以,不过使用寿命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