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用电位器给定频率的变频装置,频率总是自己漂移,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3-12-08):
我们有台变频装置(98年)最近使用时总是出现,设定好20赫兹,过段时间频率自动降到15赫兹(不是闭环控制),请大侠们指点. :)

网友A:
电位器坏或失速!查看电流变化!

网友B:
看一下电路板,检查容值、电阻值、要不把调好后的电位器上点女人的指油固定

网友B:
看一下电路板,检查容值、电阻值、要不把调好后的电位器上点女人的指甲油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