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平方的线可以通过多大电流

楼主(2003-12-08):
多粗的电线可以过多大的电流有没有计算公式呀?我常常需要这些数字,可惜没有查到相关资料,请各位帮忙! 谢谢!

网友A:
‘常常需要这些数字’买本《电工手册》

网友B:
1平方最多好像是12A,我做过低压控制的,都是按6A/平方的。

网友C:
电流密度的选择要看实际使用条件,对于铜线一般选择在2-5A/mm2。散热条件好,工作时间短电流密度可选择大一些,反之则选择小一些。

网友D:
此数值与环境温度有很大关系,一般情况下铜线选择截面积*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