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锅炉自动化投入方法

楼主(2003-12-08):
我们公司有三台29MW的工为链条锅炉是变频自动控制鼓风,引风和炉排。 由于煤种发生变化,现自动化pid参数要做调整。我们采用的是pi控制。 即:出水温度由炉排控制。鼓风受每小时的给煤量控制,引风控制炉膛负 压。当时采用的投自动的方法是临界比例法,我应如何来做,求教各位。

网友A:
我们做过好几台这样的链条炉主要采用的控制方案是模糊控制,也可以用pid控制,由于锅炉在运行过程中负荷经常发生变化,这样必须随负荷变化及时调整燃料量,锅炉中,进出热量的平衡体现在主汽压力上,负荷调节即压力调节,压力调节通过燃料量的调节即炉排转速的改变来实现。对一台锅炉来说,一定的炉排转速对应一定的负荷,这个炉排转速有一定的鼓风量对应。因此在具体的控制设计中基本上可根据负荷来设定炉排转速——粗调,根据出水温度来细调炉排转速;根据炉排转速来设定送风——粗调,由氧量来细调送风量,再根据送风来调整引风以维持负压。 细调过程在规则控制中实现,粗调在大的负荷变动中采用。粗调要求有比较准确的炉排转速与负荷的对应表、鼓风与引风的对应表。细调要求有准确的专家经验。对应表及规则表可写入程序并可在界面中修改。 控制输出中模拟人工实行“调一调,等一等,看一看”的操作方法。实现中考虑节能及环保,当有加煤操作时应先加风再加煤,减煤操作时先减煤再减风。考虑燃烧到出汽的滞后较大,要选择适当的控制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