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求助

楼主(2003-12-08):
各位师兄,小弟刚刚接触SIEMENS PLC,最近在编程时遇到些麻烦: 1、如果AO(阀门)输出是2—10V,要怎么办? 2、如果要做一个顺序控制(启动的时候依次启动几台设备,关闭时依次关闭这几台设备),要怎么做? 小弟在这儿先谢了!

网友A:
1。组态时在软件上设定 2。用解码,编码指令或移位指令也可以

网友B:
1、在hardware配置时,可指定该通道的信号为比如0..10v,线性转换关系,输出时仅用其2..10v段即可。 2、现场设备肯定有运行反馈信号,最好以此为下一台设备的启动条件,以免某设备由于故障等没有启动而造成错误。

楼主:
TO david1980: 谢谢这位师兄! 所谓的组态应该是硬件组态吧?上面并没有2-10V的输出啊?不会是选用1-5V的,再乘2吧?那样的话,如果不选用可以1-5V输出的模块岂不是不行?还请师兄详细告之!不胜感激!!!

网友C:
在硬件中设置0-10v,然后用软件线形转换,只用2-10v.

楼主:
TO sunwu: 谢谢师兄的回复! 这个项目的顺序控制,各设备之间是需要延时的,而且启动和停止的延时还不一样,如果单用反馈来判断恐怕不能满足,还请师兄再想想,以便指导小弟,先谢了!

楼主:
TO huihui: 谢谢师兄的回复!可以回答我的第2个问题吗?

楼主:
谢谢各位师兄的回复!!!小弟刚刚接触SIEMENS PLC,以后还有许多问题想请教各位师兄,所以想和各位师兄交个朋友,以便日后交流。 我QQ是 25161517 MAIL:mj-cs@163.com 再一次感谢各位师兄!!!

网友D:
再上一组设备启动完成后,设置下一组启动的标志位,下一组启动完后, 复位标志位,同时也要参考上一组的反馈位。

楼主:
to shuangyan: 你说的这些,启动时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停止时呢?我不太明白,还望详细告之! 谢谢师兄的回复!

楼主:
谢谢各位师兄的回复。我基本上把这两个问题搞定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