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请教高手

楼主(2003-12-08):
现有一台三肯变频IPF7.5K,上电显示正常,按启动时显示OLA(未接电机),检查发现主扳上一功率电阻坏,是R4, 5W,标称值看不清了,请高手告知是多少? 另,常温下,散热器上的热敏电阻阻值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不对吧,那个电阻是启动电阻,阻值一般是几十欧姆,如果它坏了,变频器十没有显示的

楼主:
启动电阻是R3,40W,10欧

网友A:
那就是均压电阻,一般几十K

网友B:
OLA一般是霍儿元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