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测量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03-12-08):
各位大哥,小弟现在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帮这个忙,是关于西门子的plc的问题,我现在在现场调试,而且是第一次做西门子的东西,手生的很,现在很是尴尬,希望大家援手,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用的是s7-300的cpu:314. 现在我用了一块模拟量输入模块,sm321,测量4~20ma的模拟量信号.在step7组态了以后,下载下去后,如果我只下载hardware和程序,则busf灯不会亮,如果整个工程下载,则这个灯就会亮,只有plc断电重新上电以后才能正常. 而且这个模块在step7中监视的时候,如果下载的、是整个工程,整个模拟量的地址上显示的全是0,如果不是下载的整个工程就会显示7fff(在有输入的情况下),没有输入的则显示8000, 有时候凑巧的时候会读入数据正确,但少有改动后,就恢复到上面我讲的情况,我已经黔驴技穷了,高手哥哥们帮帮我吧,不然估计回不去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何必如些费劲用,瑞士PCD就OK!

网友B:
你要看STEP7的故障类别 可以原因: 1.你的数据存贮区(DB区)可能没有定义,生手常有的事。 2.PLC接地线没接好。

楼主:
我的db区好象就没有用着,请问你如何去应用它呀? 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C:
看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D:
变频器师弟: 你硬件组态后,有没有保存编绎?

网友E:
你知道模拟量模块上的ABCD跳线吗?你用的模块定货好是多少? 首先要硬件配置和跳线,信号一致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