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锅炉控制系统

楼主(2003-12-08):
单位新上2炉2机项目(2×240吨循环流化床锅炉和2×25MW汽机),采用机炉电一体化控制。整个系统与化水PLC、汽机DEH、TSI、ETS及电气综合自动化系统、电除尘系统等20余个小系统接口,不知采用各小系统使用独立的PLC控制好,还是采用远程IO站控制好?请做过电厂系统的各有经验老师指点。

网友A:
各PLC之间的连接相当复杂,而且速度不高,最好只用一种。

楼主:
做过电厂的高人应该不少,请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B:
老兄,这要根据实际情况,譬如通讯距离,I/O分布情况,还有你监控的方式,是否集中监控,工厂投资等,当然最好使用统一品牌的PLC,这样通讯比较方便。咱们可以探讨探讨。

网友C:
老兄,这种系统最好上分部式现场网络系统,否则系统的故障率哼..哼,有你好受!我们以前跟人家收拾过这种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