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印刷机摸切工位( 轮转式)进行自动化改造方案

楼主(2003-12-08):
求助!欲对印刷机摸切工位( 轮转式)进行自动化改造,要求精度0.02MM,联机摸切,速度变化可调.请问该选用那种电机,步进?直流伺服?交流伺服?还是其他?

网友A(2003-10-08):
我公司专业从事运动控制方面的系统方案及工程,请电话联系:0535-6719766,6719767转8675,刘军胜

网友B:
选用直流伺服,可满足你的要求。我现在专业从事运动控制方面的系统方案配置,电话联系:0411-3682602转239。

网友C(2003-12-08):
我们使用数字侍服系统,精度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