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00与TDC3000怎样连接?

楼主(2003-12-08):
S7 224 怎样与honywell的DCS TDC3000相连 可不可以用EM277呢?

网友A:
如果TDC-3000/TPS提供破PROFIBUS-dp端口,肯定可以通过profibus-dp连接,但是,在2000年时honeywell好像无profibus-dp硬件.我用S7-300的cp341 rs-485实现,因此,我向您可以用CPU226的自由口实现,用MODBUS从协议实现,应该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