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LNSDDE消息的接收

楼主(2003-12-08):
向各位请教一个关于LNS DDE SERVER的问题 如何接收底层消息 下面是一段接收消息的VB程序 Private Sub Form_Load() Text2.LinkMode = 0 Text2.LinkTopic = "LNSDDE|sun.Subsystem 1.MT" Text2.LinkItem = "share.msg_in.1" Text2.LinkMode = 1 Text2.LinkRequest End Sub 但是收不到消息 程序有问题吗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A:
注意几个事项: (1)网络: 消息是否在网络上通讯,使用LPA-USB协议分析仪进行侦听 (2)应用程序 是否绑定? Email: lonworks@gongkong.com

网友A:
The best solution is Orion API and Visual C++6.0. By the way,Orion API is free and highest performance in the LonWorld. You need only buy single low cost NIC709 infterface. The ORION API allows sendind and receiving NVs, explicit messages and all network management and diagnostics messages. It is up to the programmer to write the application from the communication point of view with the devices on the network the ORION API supports everything required for a network management tool.Please send your problems to lonworks@gongkong.com Regards Yi Zhuo LonWorks TAC(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er)

网友B:
如何透过VB取得 LNS DDE Server 上的数据 假设:一个节点的名称为 Node1 ,里头包括了两个变量的名称。 分别为 nv_in 与 nv_out 我在VB里面使用 2个 Textbox 用来显示与传送变量 设定如下: === 第一个 Text Box (名称为 text1) ==== text1.LinkTopic=lnsdde|subsystem1 text1.LinkItem=node1.nv_in text1.LinkMode=1 === 第一个 Text Box (名称为 text2) ==== text2.LinkTopic= lnsdde|subsystem1 text2. LinkItem=node1.nv_out text2.LinkMode=1 [注意事项] 1.不管是LinkTopic或是LinkItem的大小写是有差别的!!! 2.在lnsdde与subsystem1 中间用 | 符号隔开 3.LinkMode 设定要在程序执行中.. 否则可能会收到错误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