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3-12-08):
大家好,我是昨天才找到这里的。可让我兴奋了好久。我刚入工控这行,学校里学的是电气专业,毕业后又自考《机电工程》,但由于缺少实践,现在让我一下子搞工控,我是困难重重,但我以不想放弃这个重重困难的工控。在此我想请教各位大将,西门子变频器的参数设定,端子PTCA和PTCB是如何使用的,还有,变频器它改变f是不是使s保持不变的?谢谢

网友A:
PTCA和PTCB接温度开关,或者接一个热水器上用的那种温度开关就行(3元钱),温度大小你任选就行。 “它改变f是不是使s保持不变的?”不太明白。。。。是频率和时间吗?如果是,参数的设定有关。

网友B:
s不变指的应该是保持转差率不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还想请教一下下,如果我想通过用变频器来调速,是不是也是根据工式n=60f`/p来计算的,如f`=45HZ,p=1则可算出转速,这个转速就是电动机轴上输出的转速吗?

网友C:
n=60f/p表示的是同步转速,异步电机有转速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