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Fr-Z200-15K不能高速运转

楼主(2003-12-08):
现有一台FR-Z200-15K的变频器,外部设定转速低于30%时可正常运转,设定为30-40%时运转几分钟报警灯就亮,不能工作,设定为40%以上,就完全不能运转,请教各位该怎么处理,小生先多谢各位了。

网友A:
从二个方面考虑:一、这是三菱老机型,如果是刚换上用到另外的电机的话,看看参数是否合理;二、如果以前一直使用正常,首先想办法搞一块操作面板看看工作频率和故障代码,然后查查外部给定信号是否正常,我估计检测部分出故障了,很的可能是电流检测问题,其次是电压检测,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我们讨论一下13966694084

网友B:
换一下所有大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