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出现OU错误怎么办

楼主(2003-12-08):
有人回答

网友A:
什么情况下的OU?一送电?运行中?停机时?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故障,处理方法也不同。

网友B:
什么情况下的OU?

网友C:
什么牌子? OU为过电压报警,先保证供电电压正常,如在减速过程中可能是减速时间过短(惯性负载反馈能量过大) 若在恒速运行中则可能是检测故障

网友D:
看加压时是哪个接触器动作,在其线圈两端并上一个电容(0.1u-0.2u/1000v)试试!

网友E(2007-08-10):
李老师 :您好!
开机出现OU.我是一台印刷机,控制一个电机 ,1.5千瓦中达电通VFD-M,输入R是220,T是零线,前几天刚换的一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