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PID设定请教-救火!

楼主(2003-12-08):
各位老师: 我们公司有一台三菱FR-F540--11K-CH变频器,带一7.5KW电机恒压供水,压力变送器是4--20mA的,我现在设的P=80%、I=1、D=0.25秒,系统不是很稳定,而且响应不是很快,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可调节P、I参数试试

网友B:
先查查反馈信号是否漂移,然后PR134先设为9999,调整PR129,PR130,PR131和PR132也要配合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