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C如何实现事时数据传送

楼主(2003-12-09):
请教各位专家: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诸位: 1。OPC怎么样实现实时数据的传送,传输文件时采用什么格式的文件? 2。OPC要求在硬件上采用什么形式的接口。

网友A:
OPC对硬件无任和要求,只要你能在操作系统上将硬件数据采集上来既可.OPC的数据存放格式为TLIST格式,TLIST上有不同的分支,每以个分支存方不同的数据,根据你对硬件的规化,再在客户端取出既可,你可认为其为黑匣之,开发OPC程序只需对其的接口函数进行编写既可,数据结构本人认为是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