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台安变频器无任何显示!

楼主(2003-12-09):
一台“台安”N2-402-M3的变频器出现开机面板无任何显示(所有灯都不亮),只有里面的LED101灯亮。测电源板上的20芯电压输出端子,几组电压为:1-2 28V,3-6 10V,4-6 -1.9V,5-7 3.2V,说明书上说“检查控制电压+5V是否正常”,我由于是第一次测电压,不知以上电压是否正常,诸位高手估计故障出在哪里?请指教!

网友A(2003-10-04):
4-6 -1.9v dianyabuzhengchang qingnishizhejianca4-6dezhunirejiguanshifousunhuai,sanduanwenyashifousunhuai,shifouyoufarededifang

网友B:
无锡市建筑路58号日进技术发展公司     本公司从90年从事变频器维修,拥有无锡及周遍地区90%的维修业务。有事请0510-8867261/13023318068

网友C:
电源板可能有问题,看开关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D:
面板会有问题吗?

网友E:
可以找台安办事处或代理商解决。

网友F:
你在哪里?我的备件很多。啥毛病都能修。这种问题一般是开关电源故障。13015918386

网友G(2003-11-08):
你可以到我公司来一下 我公司是湖南地区台安代理 0731-2191208 联系人:郭先生 13786112784

网友H:
长沙华研: 你们总公司是在广州吗?

网友G:
对! 我们总公司就是广州华研 阁下是否和我们总公司联系过?

网友H:
喔,我和郑老板比较熟.我就在广州华研旁边.

网友I:
在湖北吗?我们是专门做变频器维修的,027-83495581

网友J:
这种情形还是找厂家比较保险!

网友K:
一般情况是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L(2003-12-08):
开关电源问题!可以交流,0510--2735330谷

网友M:
http://www.netat.net/